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液晶显示器有一条红竖线,

楼主(2013-03-28):
液晶显示器有一条红竖线怎么修,易美逊H716W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去修屏的那里修屏

网友:
可以肯定是没法修复的

网友:
屏坏了,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将就用,要不就换显示器吧

网友:
估计是TAB的问题,没有专业工具是没有办法弄的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专业的设备才能修

网友:
我这可以修qq 1902544641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用压屏机压COF软带。。。。。。。。。。。。。。

网友:
屏的COF排线故障,需要到有压屏机的地方维修,咱们没有那设备搞不了。

网友:
屏上有线那应该屏坏掉了呢

网友(2013-05-08):
qudongban wo jiu huan hao guo

网友:
一条竖线估计没法弄了

网友:
屏坏掉了,将就着用吧,修不好的

网友:
这种起线的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我的显示器有三条呢,不同颜色的三条

网友:
这类故障比如线屏带屏就将就用或者报废吧,重新压的质量没保证,就算深圳也不会给你保1年的~~

网友:
不管横线竖线都不好修

网友:
屏线的事,估计换灯管弄的吧

网友:
屏上的TAB有问题,换了就好,也有个别屏本身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