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80G富士通笔记本硬盘开机提示SMART表错误要怎样解决

楼主(2013-03-28):
80G富士通笔记本硬盘开机提示SMART表错误要怎样解决

网友:
可能要重新分区额

网友:
开机认不了盘。要用什么工具。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如果,只是SMART报错,没有其它故障,可以复位SMART表。

网友:
已经说了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罗工!用什么软件可以复位。

好的。试下用MHDD看下能不能找到硬盘。

网友:
在MHDD下提示没有硬盘存在

网友B:
晕,老大你那个MRST有报出来,MHDD找不到盘请问你的MRST是那个给你报出来的。不是MHDD找不到盘是你的MHDD的版本太低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老大你那个MRST有报出来,MHDD找不到盘请问你的MRST是那个给你报出来的。不是MHDD找不到盘是你的MHDD的 ...

你好小明,笔记本开机提示SMART ERROR,的提示,BOIS里认不出该硬盘。我用的MHDD4.6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小明,笔记本开机提示SMART ERROR,的提示,BOIS里认不出该硬盘。我用的MHDD4.6版 ...

换个软件用一下吧?4.6的MHDD 我扫了笔记本,有好多是找不到盘的  1换DISKGEN用一下再不行就用一下R-STUDIO 2把你的盘换到台试机上试一下. 最好能用一下盗版的PC3000扫一下 前两笔记本上BIOS跟台试机的不一样 最好把硬盘放到台试机上用一下,要是台试能搞定,那就是笔记本别的问题,要是搞不定,再发信过来,软件自己到网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个软件用一下吧?4.6的MHDD 我扫了笔记本,有好多是找不到盘的  1换DISKGEN用一下再不行就用一下R-STUDIO ...

要是笔记本搞不定,台试机也认不出来,也找不到盘,那就没有太的修的价值了,80G的硬要换个板再修一下.收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笔记本搞不定,台试机也认不出来,也找不到盘,那就没有太的修的价值了,80G的硬要换个板再修一下.收的钱 ...

好的。我再试其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