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Z460......

楼主(2013-03-28):
客户拿来一台Z460的机器,说开不了机
拿到手快速下了电池,上电源,待机0.01,正常
按开机键触发到0.03掉下来变0.00,心里有数了
看来是有地方短路了,保护了
迅速拆机,清理干净板,太多灰了风扇都堵死了。。。
各电感打了下对地阻值,基本上是正常的,应该是转换电压的问题吧,找3,5V转换管,3V管DS级阻值正常,量到5V管S级阻值才2欧。。。。。。

哇哈哈。。。。
5VS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直接烤了它,把电压调到2V,电流调小到1.5A,加电。。。。。电流到1.2A。。。在U17那一片感觉到热,用手指逐个去摸。。。到个电容发烫,烙铁废了它。。。。看图纸应该是C411和C413中的一个。

加电电流花花的往上窜。。。哈哈,秒杀了装机前后不到20分钟。

网友:
Z460独显的图纸和G460独显图纸通用

网友:
烧机电压会调,就是电流调不起来!看到LZ好烧哦!

网友:
电流开始别太大啊,没有什么会不会的,从小到大就行了,不过有的时候烧机不灵。。。。

网友:
烧的真到位。

网友A:
烧好像有时候也会误导的,,有时候一个芯片发热却是它的后级有短路,所以最保险的方法还是万用表量,不过这样是费时间一点解,楼主最运气比较好的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5V短路接近0时,开机掉电会关闭3V5V待机电压?
遇到过很多,不知如何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好像有时候也会误导的,,有时候一个芯片发热却是它的后级有短路,所以最保险的方法还是万用表量,不过这 ...

摸到的是芯片那一片有点烫,然后用手指摸的小元件,不是芯片了。。。5V电去那么多地方,你怎么量啊?烧或者割线量。。。一般先烧,不行就拆件或者割线分成几块来量,范围缩小

网友:
烧鸡大法。对付短路 。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到的是芯片那一片有点烫,然后用手指摸的小元件,不是芯片了。。。5V电去那么多地方,你怎么量啊?烧或 ...

哦  谢谢指教,只是烧不怎么发控制,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烧机--烤鸡吃啊  速度

网友:
这样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都说烧机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把电压 电流调下来开机吗  还是把线放到要烧的地方啊  谢谢

网友:
楼主 的骚鸡法  用的很好

网友D:
烧机电压电流多少才合适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烧机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把电压 电流调下来开机吗  还是把线放到要烧的地方啊  谢谢

适配口不加电,直接把可调电源出来的电正接短路点,负接主板 上任意的地,注意最好最高电压不要超过板上此点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电压,电流先限定下,不要一上来就加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电压电流多少才合适啊

没有个固定说多少的,不过最好不要超过短路电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就可以了,可以先把电流限定在1A,电压小点,然后慢慢调电压电流。。这样不担心扩大故障,如果直接大电压电流可能引起额外烧别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威武.可以称得上秒杀了

网友:
烧鸡是不是不能大于它的正常工作电压,这个5VS是不是电压只能控制在5V以下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会不会把坏的烧成报废的
能找到故障点就可以了,管那元件坏,反正都要换的

网友:
高手只能秒杀了

网友:
运气不赖啊,我烧就没那么运气,时钟烫,拆了,CPU供电芯片烫,CPU电容也烫,晕死了

网友:
分析得很明确,先是知道短路,然后最快的烤机法,很快修复,厉害。

网友:
这样的钱 才赚的舒心啊!

网友:
图上芯片是个什么芯片 负责什么的

网友:
烧机大法确实好用

网友:
这判断能力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烧的痛快

网友:
杀鸡真快啊。

网友:
老板不让用烧机法 不然我的B460也早就搞好了~~~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厉害。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学习啊。新手不懂时序 看你帖子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最关键的是找出短路范围,才能使用烧鸡大法。但是这个短路范围就难确定。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技术跟思路倒是蛮好的 但是这么简单的故障 居然能加精华 ....

网友:
还是有一点经验可以取的。我一般测了大电感的对地值就不管了……。

网友:
最好小如那个电压,慢慢加电压,久一点也没事

网友:
烧鸡好吃啊,强悍

网友:
G460跟Z460通用吗 是独显的吗

网友:
烧机大法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