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压输出不正常,gateway NV48,版号:ZO6 求帮忙

楼主(2013-03-28):
如图:+15V升压电路所示,断开PR120,测得+15V_ALWP为+12V左右,说明升压电路工作正常。连接上PR120,测得PR120两端都只有2-3V。把+15V后级输出全部断开,PR120两侧的电压都是+12V左右。然后依次连接+15V的后级电路,第一个连接PR117,此为+15V和后级之间的电阻,如图所示:
此时,测得应该为+12V左右的PR120两端现在只有10V左右的电压,此时在PR117上端也测得+10V左右的电压,PR117下端电压为0,这种情况应该是PR117下方所连接的两个MOSFET管击穿了吧?可是在断电的时候测两个管子的DS,DG级均没有短路,难道是漏电导致的吗?还有一个问题是,接上PR117之后,电压只是下降了2V左右,再依次逐个接上其他的+15V后级,每接上一个后级电压就又下降2-3V,当+15V的全部后级都连接上时,此时的PR120就只能测得2-3V电压了。
在这之中只有一个后级电路当接上之后电压不改变,即PR101,如下图所示:

MAIND用于控制后级的两个管子,产生3V 和5V,如下图:

但是当连接上PR101后,在PR101上端只能测得4-5V左右的电压,此时我只接了PR117,而且此刻测得PR120两端仍为+10V左右,当断开其他后级,只接该PR101后级时,PR120两端则为+12V左右,所以判断应该是升压电路输出和其他+15V后级电路之间的故障导致此原因的吧?该路后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其他几个后级电路,则会拉低+15V电压,每个后级拉低几V,最后测得升压输出只有2-3V.另外各后级上的上拉电阻到管子之间的电容都是没有的,或者被我拆掉了的。所以不会是电容短路的原因。今天测这块板子搞了很久,还没搞出来,汗颜。~~~~(>_<)~~~~ 请大家帮忙看看,根据经验提供一些建议,不甚感激。在此先谢过各位亲们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在测1M欧姆电阻(比如PR117)两端的电压时,是在待机状态还是在开机状态测的呀?

网友A:
待机状态,开不了机。因为+15V输出不正常,导致EC的3V供电没有,不能触发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开不了机。因为+15V输出不正常,导致EC的3V供电没有,不能触发开机的。

既然是待机状态,1M欧姆电阻的一端为0V(比如PR117下端),这是正常的。
因为此时PQ27的2脚有5V电压,此时PQ27为导通状态,所以PR117下端等于接地。

至于12V不起,如楼主所述,也许可以考虑一下前级问题:
ISL6237芯片不良有时会导致18脚输出的波形频率低于正常水平,导致+15V不接负载时(相当于取下PR120)电压值正常,一旦有负载电压即被拉低。
如果是这样,可以试着更换一下ISL6237.

当然以上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只供楼主作一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待机状态,1M欧姆电阻的一端为0V(比如PR117下端),这是正常的。
因为此时PQ27的2脚有5V电压,此 ...

那我明天用示波器打一下该芯片的相关引脚,再对照着datasheet看下就能够确定芯片是否工作正常了。当然直接更换芯片更是省事。哈哈。至于PQ27,其2脚是由一个三极管控制的,而三极管的基极接EC芯片的输出信号S5_ON.如图所示: 上图的S5_ON是EC芯片的输出,因为+15V工作不正常,导致EC的VDD为0,所以此刻输出应该是0.从而S5_ON控制的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而PQ27的2脚由VIN上拉,所以PQ27的2号管脚上有VIN的电压,所以DS是导通的。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没注意到这点,导致有误。而你说的这点倒是很有可能,我也觉得这个供电芯片很可能出问题,因为这机子是台进水机。多谢你的意见,晚安.

网友C:
可以试着更换一下ISL6237     修过51125的  是因为芯片的问题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着更换一下ISL6237     修过51125的  是因为芯片的问题 引起的

嗯。我会测一下的。不过在换芯片之前,还应该先测一下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待机状态,1M欧姆电阻的一端为0V(比如PR117下端),这是正常的。
因为此时PQ27的2脚有5V电压,此 ...

测试了一下输出管脚,频率只有200多HZ,这应该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明天用示波器打一下该芯片的相关引脚,再对照着datasheet看下就能够确定芯片是否工作正常了。当然直接 ...

楼主是个善于分析的人,呵呵!
以上的推导非常正确。有个小地方说一下:
PQ29截止时,VIN会被两个1M欧姆电阻分压,所以加在PQ27的2脚的电压是VIN的一半。

网友:
电荷泵电路问题,芯片或者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