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电路图 求解。。。

楼主(2013-03-28):
为什么这张图纸三极管E是1.8V  ,为什么不是5v?    求解。。

网友:
那你需要把三极管重新研究研究,三极管导通条件就是B极比E级大0.7V。5V分压,b级就是2.5v,所以e就是1.8v

网友:
E极如果接了个电阻的话,应是1.8-2V,因为如果再高会使发射结反偏。如果没接电阻的话,应为0V,而C极5V将会被拉低。换句话说你这个电路永远无法在E极得到5V。请高手指正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无标题这样你就看懂了吧

网友A:
因为此图中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而B极为2.5v(分压而得),当B极流向E极时经过一个pn结压降0.7v后E极即为1.8v。。。。。。。。如果想要让E极电压为5V的话,则发射结和集电结同为正偏时方可。。。。。。。

网友:
4楼已经说和很清楚了

网友:
它是电流控制元件,导通后E级电流增大,但是总功率不变所以电压降低。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此图中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而B极为2.5v(分压而得),当B极流向E极时经过 ...

学习啦。。。。。。。。。。。。

网友:
5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2.5V,三极管B级2.5VC级5VB级小于C级导通
三极管压降0.7V
1.8V就是这样得出的。

网友:
三极管硅管压降0.7V锗管压降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