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都让我碰上了!!!联想R400-----

楼主(2013-03-28):
联想R400 WIN7系统,原机内存DDR3 800 2G,升级1066 4G,启动不能进入桌面,停滞很久又重启,反复-------

网友:
难道只能用800?

网友:
DDR3 有800的吗

网友:
LZ搞错了吧,DDR3没有800频率的吧。。是不是两条内存的频率不一样啊,引起的不兼容啊

网友:
DDR3没见过800的,我那里到有1G的DDR3明天看看是不是800的

网友:
800和1066 是同一代吗?

网友:
槽子是怎么改的。。。

网友:
那就是我看错了?个人理解不应该有800的,

网友:
用鲁大师看了一下,DDR3 1066 2GB, 4GB的还是不行,难道bios有设置?

网友:
多找两根试试不就行了,兼容问题可能大一些

网友:
说得对,换了三条都有不同表现

网友A:
楼主是个彩票玩家吧?胆这个真好,只是你对电脑还是个外行。

网友:
转:一般情况,DDR3 最低频率就是800,这也只有在服务器上才会有这样情况,在PC和笔记本上,很少有这样的.

网友:
不是不可能!!!

网友:
667 800都是二代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彩票玩家吧?胆这个真好,只是你对电脑还是个外行。

看来你是真不懂“胆”字,它来自于电子管的俗称,年轻人!

网友C:
D3 800?!! 没见过! 建议楼主不妨换个牌子的内存再试试!

网友:
http://product.pconline.com.cn/memory/c3115/c8173/搜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
兼容问题 你试换条金士顿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D3 800?!! 没见过! 建议楼主不妨换个牌子的内存再试试!

因为目前手头没有,再找找,谢谢!

网友:
还有同学也在找------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真不懂“胆”字,它来自于电子管的俗称,年轻人!

话说你又把咱带回到电子管时代了。

网友A:
楼主你不一定有资格跟咱谈电子管哦,另千万别动不动就叫人年青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一定有资格跟咱谈电子管哦,另千万别动不动就叫人年青人!

别闲的放狗屁。滚!

没素质!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