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反复重启无显示

楼主(2013-03-28):
       手上有台华硕F8TR这样一台笔记本,AMD ATI独显,北桥是AMD的,电流上到1.4A降到0.9A再回到1,4A再回到0.9A一直循环.不装内存一样。大家都知道,这机CPU 显卡和北桥都容易出问题。但这种现象明显是AMD北桥出问题不过内存,所以就拆开来加焊北桥,不料焊后和原来一样,又拆下来植球,还是一样,后来又换了个北桥没想到还是一样,内存早换过来,,,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没思路了  各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CPU也有可能的,因为是AMD的内存是连接到CPU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显卡,ATI一般不过内存很多都是显卡,我遇到有几台了

网友(2013-09-14):
cpu有没试过啊  ?AMD的U好容易坏的

网友(2014-05-05):
插上CMOS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