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CPU座断了两针帮忙看看这两针的功能

楼主(2013-03-28):
精英73主板,775 CPU座断了两针帮忙看看这两针的功能,能正常开机,但开机一会就卡死是否与它有关?这两针是第几脚?

网友:
这么小还真是不好数啊。。

网友:
这里有脚位图 自己下载来看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797-1-1.html

网友:
论坛上面有教怎么修复断针的

网友:
给你参考,,

网友:
有关定义,,在网上再查查吧,,

网友:
从华硕的某主板上看,这两脚都有外接元件,,,

网友:
其实修断针也很简单啦 找费的座子拔两根针出来 风枪风速调低点 直接就干上去了  再有就是拔两根针下来拔弯曲处剪断直接插到断针的里面接触到旧可以啊  我就是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A:
我一般用烙铁补

网友:
LZ这种好补,在边边,在料板拨两根先加焊油,再加点锡好沾一点再焊上,这个要看你的功夫咯,我补过几块,还可以

网友:
镊子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
能正常开机,但开机一会就卡死是否与它有关?

网友:
换坐   简单    方便  快捷   但是 死机  不一定怨段针呀

网友:
不会吧,连这个都可以补么?不会吧!!!

网友:
可以补的 但是要细心 不会的先找就板子练习练习

网友:
直接插座飞线到CPU,或看点位图找连接点飞线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烙铁补

直接插上会不会接触不良呀,这样稳定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