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集显,电池和电源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3-03-28):
         今天修到一台DELL 620这要一老本本,客户说开机会掉电,,,接到机将电池拆掉接可调电源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又单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后来又电池和可调一起用果然很怏掉电了,我试了试,先用电池开机再接可调,当一接上可调时电脑立刻黑屏掉,电流降到0.2几,,,拆机检测吧,,,当板子拆出来再试的时候都正常了,这就奇怪了,,,又装机试不行,又拆,就拆一样试一下,都不行,拆完了又行了,,,郁闷了,,把D壳半上班装螺丝试试,呀,还真正常,,后来发现CPU左上角那螺丝不能装,怀疑是CPU供电虚焊了,所以补焊CPU供电ISL 6260.没想到焊了过后怎么样都不能开机了,电流只能上到0.2几。  焊了很多次都不行,,找个新的士6260换上加电OK,电池电源一起用也正常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维修最忌讳心浮气躁了,修的烦了先放一边听会音乐 或者边挺音乐边整机器,不容易烦躁  呵呵 ,  这机器你拆装很熟练了吧  哈哈..    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HP4411的两天时间拆装了不下20次才整明白  背面少了一张很小很小的绝缘纸....

网友:
一般保护隔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