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暗屏维修(坏灯管、高压和EC)

楼主(2013-03-28):
今天接一台DELL 1427暗屏,屏稍闪一下就没了,外接是正常的,测屏高压有19V和屏开启电压3V左右,再用外接灯管测试器试过可以正常点亮灯管,心中暗喜,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于是到市场带机测试买了条高压条可以亮机了,回不拷机几个小时关机后一会再开又出现同一故障了(暗屏了),重复以上检测步骤结果是一样的,最后只好换一条灯管接上测试可以正常点屏,确定是屏灯管的问题,那就好拆屏换灯管,抽灯管时发现是灯管有一头接触不良了。(三星屏的)装好后试机时电流在0.5A不亮,再触发几次就呈0.05A,电源灯亮几秒就灭了,心想不好了坏主板了,拆开待机测+5VALW、+3VALW正常,再测有+1.8V,但没产生+5VS、+3VS及后级电压,因后级电压受控于SUSP,而SUSP是由Q32的SUSP#反相得来,测SUSP#没电压,SUSP#是由EC KB926 C1输出的,查EC的工作条件具备SLP_S5#、SLP_S4# SLP_S3#(由南桥发出)是正常的,且已产生1.8V,那就果断换EC吧,找了个一样的KB926QF C1换上开机电流上来了,0.9A左右亮屏了。至此回想坏EC的原因可能是换高压条时人为造成的。

网友A:
坏EC的原因可能是换高压条时人为造成的
换高压条怎么会弄到EC?

网友(点评):
换高压条要切断电源和拿掉电池 切记切记

网友:
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换高压条时连线了,在一个原因是有元件不良,在你换EC时碰到好了

网友B:
EC坏是人为的,,,之前东芝的就这样我修到过好几台,客户自己换高压,搞得不开机了,EC直接烧个洞

网友:
我对这个也有很大疑问   怎么会关系到EC呢      换高压条的时候拆笔记本电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EC的原因可能是换高压条时人为造成的
换高压条怎么会弄到EC?

我对这个也有很大疑问   怎么会关系到EC呢      换高压条的时候拆笔记本电池了吗?

网友:
换高压的时候楼主没把笔记本电池拆下来?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遇见过 型号也是一样 只要插上高压板 IO 马上就烧  最后是屏线有问题 有2根线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见过的。屏上的3v处理不当就会烧EC。

网友:
在拆机时,主板一定要断电,拔电池,包括换屏,维修都得注意小细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遇见过 型号也是一样 只要插上高压板 IO 马上就烧  最后是屏线有问题 有2根线短路了

操作时你不把电池下了吗?那活该烧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换高压板把ec烧了一个洞,最后换ec才好

网友:
三星的14.1的LCD屏的灯管就比较容易坏,这个应该早注意到的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ACT -4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LED就省事多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 没搞定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很久没修这种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ACT -4 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过换灯管EC坏进系统慢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又长见识了。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南桥提供的  都要经过南桥控制这、

网友:
换高压板确实容易穿EC.碰到两次了.第一次时好像是ON/OFF没接对.直接不亮机.第二次是同行拿来一本说是白屏,但有声音.当时忘了拆电池,给换屏测试时烧的,细节呀~~~血的教训.

网友D: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一般是直接或间接由ec控制的

网友:
坎坷的维修啊,楼主厉害,
1420暗屏的,631显卡以为是显卡问题就给干了,没好换的灯管!!!

网友:
DELL的高压板很恶心,屏暗真不好修

网友E:
换高压条能搞坏EC不太可能吧

网友(2013-05-10):
引用 网友B:
EC坏是人为的,,,之前东芝的就这样我修到过好几台,客户自己换高压,搞得不开机了,EC直接烧个洞

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多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高压条能搞坏EC不太可能吧

但事实上是坏了,,我们自己也搞坏一次,后来一台客户搞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事实上是坏了,,我们自己也搞坏一次,后来一台客户搞坏的,

你应该去买彩票

网友:
楼主 。所有的笔记本的屏EN信号都是EC控制的吗?  不拔掉电池维修 是很危险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去买彩票

哎,,可惜那两天都没记得去买,不然可能500W有了,也不用修得那么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可惜那两天都没记得去买,不然可能500W有了,也不用修得那么辛苦了

呵呵,我觉得也是

网友:
换的时候是得注意 但是有些结果是你预想不到的

网友:
看来以后还是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一般是直接或间接由ec控制的

专业。其实无论修本本还是其他,断电是必须的

网友:
换高压板不当很有可能弄坏EC ,所以维修要小心谨慎啊

网友:
这样的修起来是相当的麻烦啊

网友:
唉……。我还烧过显卡

网友:
谨记,维修先断电,且拔掉电池

网友:
上回修到过一台是显示绿屏的  换显卡也没好最后换板了  楼主这个EC应该是人为造成的  干咱们维修的就得小心加小心啊

网友:
我想问下那个susp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很特别的个例,不过我一般换高压条或者灯管的时候都是下电池了的,换进口灯管。一直都没烧过EC

网友:
强化一下:维修先断电,且拔掉电池

网友:
EC肯定是在换灯管或高压的时候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