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网卡雷劈击穿

楼主(2013-03-28):
上家没取下被击穿的网卡,直接装独立网卡,用了几个月现在又坏了,桥是2合1的桥,摸上去发热得厉害手测有70度以上,桥上面的电容对地短路一片。现在偶尔可以开机,10次开1次吧,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太晚了,明天才可以告诉客户故障,等确定了才能取下被雷击穿的网卡,个人感觉如果取下坏网卡还是这个故障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问题

网友:
估计桥多半也受损了,遇到过,就是雷击过后的一段时间后才出现。

网友:
感觉取掉网卡应该能好的

网友:
我遇到的一片式网卡发热大的很,3.3V短路了,桥也发热大,但是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能上网,拆掉了网卡后,加独立网卡就可以用了。。。。

网友:
恩,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