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请教各位,
华硕K42N 主机板BIOS芯片 SST25VF016B可用PCT25VF016B或MX25L3205DM2I-12G来替换吗?
因SST25VF016B坏了手头上有这二片PCT25VF016B或MX25L3205DM2I-12G。
谢谢

网友:
可以~~~~~~前者

网友:
用PCT25VF016B(16Mbit)替代SST25VF016B(16Mbit)完全没有问题,MX25L3205DM2I-12G 为32Mbit
具体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
可是用PCT25VF016B不能触发,没反应,已用了3片来试。
软体K42NAS.211及K42NAS.213
用回SST25VF016B可触发不显
再请教这2款芯片的脚位方向一样吗?
芯片的左下角有个小圆点都是一号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