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雷击了,那位大师指导一下。

楼主(2013-03-29):
客服送机器来说的雷打坏的,接手卸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按下开关,开机指示灯亮3秒就黑,但不触发,拆开检查,网卡芯片摘掉,接上可调电源一样,测试待机3.3V 5V正常,待机这么高肯定是ec也被打坏了,换掉ec,还是不行,难道是ec bios坏了?不管了编程器刷上,还是一样, 纳闷了 检查电路吧, 当我测到Q9的G级电压为0V  pr37  1脚为2.7v   2脚没有电压 G脚也没有电压,看来是ACON信号被保护了 找到了ACON来源  运放7脚5脚都没有电压  测二次供电pd13,电压没有, PR142 1脚电压为19V  2脚为6V 后级短路了?打二次供电PD13阻值,为0, 还真是短路了, 查了一下二次供电PD13的线路,共有12个,拆一个量一个, 当我拆到c567的时候,PD13阻值正常, 在栏板子上找了个装上,接可调电源,待机0.05,纳闷了怎么还是一样的呢,于是我就按了下开关电流0.44--1.22不动了,见鬼了?这样也能触发?装屏开机试试,电流一直卡在1.22那里,拔掉内存开机,依然是卡在1.22,于是我想待机那么高肯定是有问题,我就一个一个的在检查下,当我量到Q17时,手碰到了Q18,烫手,我就对它下手,换上接上电源,手摸着Q18依然烫手,看着Q18是跟Q17连着的,于是对地阻值了下Q17 G脚 D脚 S脚三脚相通,拆下对地不通,换上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心里激动了下,开机电流0.45不动,于是就重新拔插了下内存,开机电流0.44之上到1.20不动,2天一夜没有睡觉了很晚了睡觉明天搞, 有哪位大师指导下下面应该从那里动手,会是什么坏了,?会不会是HM55坏了啊,还是显卡啊,

网友:
此机修复,U8 的4脚没有1.5V 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