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两灯有个偏方,优点是快,缺点是怪

楼主(2013-03-29):
反正咱们手里的坏屏有的是,拆出好的双灯带线,直接插在坏的一侧,固定在机壳里完活,呵呵,就是屏的或上或下一侧亮一侧暗,壳子里发出贼亮的光,很怪异,所以不推荐这个法子。不过测试哪一侧灯管好坏却是极方便的法子。

补充内容 (2013-3-31 10:11):
我发现有些朋友没有仔细看帖上来就拍砖,请看清楚:因为不是正规的方法所以叫偏方;因为讨论的是四灯改双灯所以就说个最省事的方法。如果客户按咱的报价给钱,这么弄就太不厚道了。

补充内容 (2013-3-31 10:21):
可是有些客户就想少给钱,咱们有些朋友就生气,你办法多,跟客户说清楚省钱有省钱的办法,生气还是让别人去生吧。四灯改双灯亮度肯定会降低,一侧亮一侧暗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改线即可解决。

补充内容 (2013-3-31 10:28):
大家都知道,换灯管比较费事费时,也有点风险,低价时这个方法是可以用一下的。不让壳子里有亮光也可以弄,电源板不动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不知能用多久?题目不是四灯改两灯:固定在机壳里完活,那屏幕不是很暗
?这有悖修理之意。如果你是用户别人这么给你修,要不了一个月你的眼睛就花了(天天看屏幕很费力,我试过)呵呵。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你这是瞎搞,为什么要四灯改二灯呢?不知道换灯管呀!拆了亮度明显不够!

网友:
测试灯管也不用这样的方法啊!测灯管的淘宝一大堆!

网友:
嘿嘿用这办法的人不少,就是把灯管接在屏外,我见到过2次,不过晚上全当小夜灯,壳子上开2洞洞

网友:
这法子真是欠K,你给人装导光板上难道就这么难??

网友:
刚修了一台2灯的显示器,一个灯管坏了,去保护装壳上机,发现屏幕一般亮一般暗点。没有办法,拆机换灯管了。自己这关过不去。呵呵~~~~~~~~

网友:
可用LED灯代替。

网友:
太麻烦,直接加个假负载或者直接短接都比你那好~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换灯管,然后是加高压板该双灯,然后就是假负载,最坑爹的就是去保护~

网友:
换灯管是最好的办法 你就换吧  不嫌麻烦

网友:
这种方法也能行???
用户回家晚上用一次,,第二天就回来找你了,,

网友:
是有点怪  哈哈

网友:
5楼才是最强的、

网友:
这方法实在是不推荐,首先它费料,其次该亮的地方不亮,不应该亮的地方倒亮了,还不如直接短路算了,至少省个灯管。。。。。。。。

网友:
偷懒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