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脑故障

楼主(2013-03-29):
请大家指点指点------电脑开不了机黑屏,内存有两条都单独试过,显卡换过,现象还是没排出,跑码到26报警,最后显示7F,自检不通过。放上几天又能正常,一直不关机都正常使用,反正不能重启,故障又出现
????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是否有爆浆的 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主板清洁度怎样?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期待大神们的指点,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机箱的时候搞忘把下面的螺帽去掉貌似烧掉了 跑马24和28 大概是哪个部位的问题啊

网友:
最起码的第一步,就是检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桥虚焊?压桥开机看看

网友A:
换个电源 不择换个主板 看一下会好不

网友:
我遇到过换电源解决问题的,故障现象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网友A:
拆下主板,看电容,测电源电压,阻值N次没发现问题,今天组装好试机,开头机几次不出现故障现象,怪事又正常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最好是在故障时测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多观察也许就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