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NH82801HEM能用NH82801HBM代换吗?

楼主(2013-03-29):
请教各位师傅NH82801HEM能用NH82801HBM代换吗?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3-4-16 08:15):
可以换,已解决

网友:
不能代换 要同型号的才行

网友:
可以代换,只是少了个所谓的“AMT”鸡肋功能。
曾修机器亲自验证过。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换桥  我都换同型号的  不用替代料

网友:
好的,谢谢以上的各位师傅,这是进水机桥背面有个电容短路造成VCC3M短路,以为是桥坏了拆了桥还是短,把那个小电容拆了不短了。唉又得把桥焊回去了

网友:
再换上82801HBM 待机0.055,接开关不上电 量32.768不起震,换了后上电了

网友:
已经用上了,机器已经取走了。

网友:
v3000和t61用的这些个桥,无视直接换!

网友:
到底能不能换呢 还没个结果

网友:
NH82801HBM能用NH82801HEM代换,我试过,但HEM 用HBM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