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版索尼PCG-61213W不能充电

楼主(2013-03-29):
故障:不能充电
解决办法:CMOS放电后故障解除

疑问: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故障,但是重复CMOS放电过程后故障解除。

哪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谢啦

网友:
是不是限量版的

网友A:
SONY有一个锁定电路,是由3-4个门电路组成的。这个饼哥有在他的SONY保隔电路帖子中说到,为什么SONY有很多机器要拔COMS就会好。你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B:
充电电流大吗?估计电路保护了!

网友C:
啥样子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大吗?估计电路保护了!

一开始发现dc头那边动一下就电流瞬间5v。然后就不能充电。放下电就没问题了。后来换了个dc头。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以前那故障还是会发生,用一段时间就不能充电了。放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有一个锁定电路,是由3-4个门电路组成的。这个饼哥有在他的SONY保隔电路帖子中说到,为什么SONY有很多机 ...

谢啦。我先去看一下他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样子啊,发个图看看

图片以上传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D:
我遇到过一台,刚开始也是CMOS放电,但只能用一段时间,后面是换电池好的,电池的第6脚跟这个问题有关,我的是PCG-61212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一台,刚开始也是CMOS放电,但只能用一段时间,后面是换电池好的,电池的第6脚跟这个问题有关,我的 ...

电池我换过没用。所以退了又

网友E:
还真没碰到过  杀个bios?  估计找不到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碰到过  杀个bios?  估计找不到吧

就是找不到。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找不到。呵呵

  可以 tb 看下,  那 都没人卖的话  估计就找不到了

网友:
IO控制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 tb 看下,  那 都没人卖的话  估计就找不到了

看过了。莫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