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成功率经验总结

楼主(2013-03-29):
大家在维修主板的过程中,很多都需要做BGA焊接,对于南桥或北桥重植,这里就不谈了,关键的就是对于一些南桥或北桥,CPU座虚焊的,我们需要重新加焊。而加焊的成功率高低,如何加焊,这里望成功率高的高手总结一下经验。而我感觉,对于虚焊的桥或座势必重植,而重新加焊都是解决暂时问题,使用时间不会久的。有的是当时加焊好使,用一天两天,就有开焊了。对于此,如何加焊成功率高,势必大家做一下经验总结。

网友:
听天由命啊,

网友:
板子变型不大的话,成功率会高一点.

网友:
成功率一般都挺高的。。。

网友:
这个不好总结,看手工的。论坛不是有个贴子BGA做了很多次还没有挂。

网友:
重新值珠管的长一些,不过有的只加焊也管的时间很长

网友:
要看各人的手法了。

网友:
这个总结了也没用,加焊的就是用的时间不长,不如重新植球。。。。。。。。。。

网友:
     个人因素很大, 要多练习

网友:
你散热搞好没?

网友:
经验是最重要的

网友:
桥类焊接的话最好重新植株,然后BGA的成功率还是要靠人工的观察的额,锡珠下去了以后过十秒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停止了,再有就是注意观察板型和有没有掉小料。如果是加焊的话,可以依照旁边的小料来,用镊子动一下小料,小料动了以后过十五秒左右停止焊接。最后嘛就是温度的掌控啦

网友:
  加焊是不可靠的, 返修高是很正常的, 还是提高自己的BGA水平, 不要想着取巧

网友:
最重要是板子一定要平,还有我一般会在芯片上面也涂一层焊膏,,当然,是便宜的那种

网友:
这东西你有好的设备好的技术成功率自然高  当然技术也在练  像我这种屌丝只有土炮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前天搞了个朋友的 8600GT  他说玩玩CF花瓶了 在开机还是花  拿来我这 直接拆掉散热器 清理好上焊膏  在上光波炉 烤完上机不花屏了 跑了几次3D05  没事就让他拿回去用了 告诉他不知道能挺多久对付吧  当然土炮我也干废不少 显卡主板什么的  都是经验了 呵呵

网友:
光波炉没有用过,我用BGA机加焊 好多给加死了,。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