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SP-1000机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3-03-29):
今天手里接到了朋友送过来的PSP游戏机,拿过来时就没有电池,有接电脑的USB电源接口,于是拿过来就上电试机,滑动启动开关开机无提示,电源指示灯只闪一下就又灭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台机器估计很久没有玩了,上面都是灰尘和电源接触部份有点锈蚀,用小镊子清掉下面两个接触点的地方再次送电,故障依旧,还是不开机,难道这个型号的PSP不挂电池是不工作的,用外置充电电源也是没有任何反应,检查记忆棒和其它电源部份没有问题,把记忆棒取下来空试下主机,还是老样子,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的让用神电组试一下,看能不刷机,不然这个索尼的PSP真就变成砖头机器了在这里请教手里面PSP-1000的玩家,你们出现过这种问题吗,难道非用原厂电池才可以启动主机程序和运行吗?光单单用5V供电电源怎么都不启动啊

网友:
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这边尝试过恢复工厂模式和更新电池,都无效

网友:
看看背后的保险电阻

网友(2013-05-06):
我晕哦,我这也是有一个索尼PSP2001故障就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我直接5V不用电池也是开不起,都不知道咋个弄了。LZ你的弄好了吗?好了的话分享分享。

网友:
还未开机,准备放弃了都,最近五月份的工作忙,要不然就拿到专卖店那里让JS看一下叻,把钱给他们,维修一下,修好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