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MOS电压只有1.5

楼主(2013-03-29):
电池正常,3.3连接到三极管另一端输出只有1.5 换过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cmos电路上好像没有三极管吧,有也是复合二极管啊,台式机的话清清座子或换个看看

网友:
可能是被桥拉低了

网友:
是桥断了蛮   还是被洪水冲低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取了看看

网友:
按照这样描述,
应该是被后端拉低了...

网友(2013-09-11):
是被南桥拉低了吧

网友(2014-10-20):
电池电压被拉低有没有办法排除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