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AM2主板启动两次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一块杂牌AM2主板,型号是:NC61S2-L 。第一次启动卡在504C,长按电源键关机,再次启动,正常跑码进入系统。每次都得启动两次才能进入系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我现在还是维修小白,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再有,谁有这主板的BIOS,也请给发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启动时按着桥芯片还是一样。要是桥有问题,应该是偶尔才能启动一次,可这板第二次肯定能正常启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重新启动也不行,非得关机,再来两次启动才能正常。真是邪门!

网友:
换个电源看,有可能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我觉着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测下各个供电正常不··
?
还有换个CPU 试试··

网友:
哪位有这样板子的BIOS,也请发一个,先刷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信箱:hybsxl@sohu.com

网友:
把IO加个焊,不行的话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电源有问题,哪不妨换下主板的电容试下。。。。。。。。。

网友:
这块主板的IO芯片是W83627EHG,怎样测量能判断它有问题呢?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了,IO芯片、桥芯片都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晕!
今天发现最边的那个内存插槽有问题,插上内存就停在D3。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大家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最难修就是杂牌  建议植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