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3-03-29):
我这一个笔记本 拿来时候里面有XP系统能用 客户说是有病毒,还有上网掉线

要求重装系统, 重装系统时发现 扩展XP系统时黑屏 无法安装 也就是刚把XP系统的文件复制完,自动重启,XP的滚动条滚回就黑屏了

可以进PE,用DISKGEN坏道检测  发现 每扇区用时都在1500豪秒左右 正常不是应该0-100毫秒么 硬盘问题?有救么?

网友:
清零尝试一下。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好是坏啊,

网友:
没用过DISKGEN检测坏道,都是用hdd的~

网友:
hdd试下,或者用测试盘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i用俄罗斯的MHDD测试啊!DISKGENUI 侧坏道没用吧,不明显,用MHDD直观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
直接换硬盘测试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进一下VGA模式试试。。。

网友:
现在模式是IDE,改这个感觉没用啊

网友:
硬盘应该挂了吧  楼主让客户换硬盘   又是一笔收入啊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看来硬盘坏的面很大啊

网友:
黑屏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然后再进系统,装显卡驱动。或者你重装系统时在走到打驱动那一步时把显卡驱动那个勾去掉,然后装完系统再打驱动。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  直接让客户换硬盘

网友:
用MHDD擦除,然后重分区装系统

网友:
分割区屏蔽试一试,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顶一下水电费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阿  是换硬盘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