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下载分 求三星 943NM 正屏 BN41-000946B MCU程序

楼主(2013-03-29):
(图片)

网友:
楼主确认是三星 943NM吗??
在三星官网上,搜索943也只显示如下,,,
943NW
943BW
943BX+943N
943NX
943NWX

网友:
把最大的那个IC上面贴纸的信息,拍个清楚的图片,传上来,,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A:
刚下载了 943N的刷上了  可以用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下载了 943N的刷上了  可以用了 、

943N的只有VGA接口吧,没有DVI接口,所以你用这个程序,你测试一下DVI口可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3N的只有VGA接口吧,没有DVI接口,所以你用这个程序,你测试一下DVI口可能不能用,

DVI客户没用 就不管它了  现在VGA能显了 。原来故障是挑主机 有的电脑可以显示用客户的主机就是不显

网友:
至少又确定了,不同程序有时也可以用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