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G43T-DM1不跑马

楼主(2013-03-29):
开机测各个电压均正常,开机三秒左右就是不跑马还掉电重启两三次。不上CPU开机风扇全速运转!不掉电也不跑马!换了CPU 也一样!非CPU问题!求高手指点!求BIOS!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你这个是检测不到内存吧,如果不跑码一般是不会掉电的,查内存 桥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