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关不了机

楼主(2013-03-29):
主板一般按关机风扇等都会停掉   最近有几块主板 跑码 显示了 但是按 光机键 风扇依然在转 cpu:12V 内存 1.8V 时钟  都有就是关不了机。 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 其他等都亮着。

网友:
IO或南桥

网友:
IO,南桥挂了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IO坏了,也可能是线路中有元件坏了。。。。。

网友:
NV芯片组的是吧.查CPUVDD_EN信号及HTVDD_EN信号是不是低电平,如果不是低电平加焊桥,如果是低电平还有CPU及总线供电就查相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