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n60c能用K2843代换吗?

楼主(2013-03-29):
8n60c能用K2843代换吗?求助

网友:
应该可以的。再说啦,8N60市场上不是很多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8n60吧,要不用10n60或者20n60.

网友:
有原型号更换比较可靠。

网友:
不能换。后者功率过小!

网友:
8N60很好找,为了安全还是不要替换了。

网友:
8N60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8n60吧,要不用10n60或者20n60.

20N60前及后还有字母,参数都一样?

网友:
8N60顾名思义是8A600V的N沟道MOS场效应管。可用8N80,10N60,11N60等代换 K2843 600V 10A 45W N ,看到了吧,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问题不大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答,8n60c用K2843代换成功,惠普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上面的,试用一天一夜,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