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主板维修,请来挑战一下

楼主(2013-03-29):
三片映泰TA770E主板,同样的问题,开机不显示-------测得CPU 内存 北桥都没电压,FP6321A(内存,北桥供电控制芯片)更换过,IO(IT8712F-S)更换过,北桥焊接过,都无果。这个主板是分南北桥的,不知大家有没有高见来指点下小弟啊???????
cpu
芯片
主板维修

网友:
先搞内存供电,桥供电是内存供电转化的,看内存供电MOS管G极阻值,阻值正常一般芯片都没问题,追查6321的1,5,6脚

网友:
换CPU供电IC边上的好像是103排阻

网友:
我也修过这板,不过是内存电压1.8变成3.5,死也修不好,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FP6321很容易坏,先查芯片的EN VCC BOOT,都正常用RT9214代换

网友:
上下管是否坏了,查没?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做过了,也不差南桥了,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你是没供电 ,AMD芯片组的供电由IO控制.你查一下IO有没发出VVDIMM_EN信号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更换COMS跳线旁边103排阻,这板通病

网友:
内存电压先修出来、这板就O了、

网友:
按时序来 一个供电弄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