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不触发

楼主(2013-03-29):
广告拿到手的时候客户说他自己拆过的,拿掉电池后上电,待机0.25,主板微短,拆吧。。。拆开发现电源管理(IO,EC)上有个大洞,先换了再说,换完量主板美明显短路,上电,待机0.01正常了,装上开关按了不触发,量开关电压3.3V有了3,5V电压都出来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换上去的电源管理是好是坏。。。。。纠结。。。。

网友:
呵呵, 也不晓得额,不过看你刚发帖,来给你加加人气。。。

网友A:
你查南桥有没有起振`````I/O都能破个洞。。一般是3。3V短路。。。你可以查南桥或网卡有没有坏。。

网友B:
不触发,有没有测 EC的3V全不全。时钟 复位。和南桥的 待机 3 5V RTCVCC、RTC复位。

网友:
烧了这么多,还是得查信号啊,看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有没有测 EC的3V全不全。时钟 复位。和南桥的 待机 3 5V RTCVCC、RTC复位。

下载了图纸,可惜看不懂。55555555555555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查南桥有没有起振`````I/O都能破个洞。。一般是3。3V短路。。。你可以查南桥或网卡有没有坏。。

木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木有起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条件不错嘛

不是完全一样,好板子是集成显卡的,坏板子独立的。

网友E:
那就换个新的IO换换啊。不行查IO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发现电池口哪电压一直19V.换了充电芯片还是19V,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个新的IO换换啊。不行查IO图纸

IO换过了,确定换上的IO是好的

网友:
找图纸看看开机条件满足否

网友:
55好不容易找到问题,好不容易修好,客户说不修了,扳子上PQ55三极管控制级电压不正常,把三极管拔掉,直接S级连D级,OK了 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木有起震。。。。。。。。

那通俗就量晶振两边的有没有电压差````但不是很准。。。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不修了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