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挡滚动条的机器求助

楼主(2013-03-29):
最近比较烦,收了3台机器(天逸F50A、神舟、还有一台也是天逸的13寸型号不祥),拿来时有硬盘坏的,再就是人家有数据硬盘拿走的,换硬盘装系统,F50A的不管是进PE还是装系统重启马上出滚动条时灰屏,内存、硬盘、显卡板都换过,下光驱,能拆下来的卡都拿下来过,还是那故障,(机器没修过)BIOS里没有关闭网卡的选项;神舟那台做系统蓝屏,代码有时7B有时4F,光盘、U盘进PE正常,换过内存、硬盘是新的。另一台13寸天逸U盘能识别不引导,光盘进PE做系统重启时滚动条走几圈定住,硬盘、内存均换新,BIOS里没有关闭网卡的选项;

有此3台机器快被折磨疯了,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最烦了。。你把硬盘格式改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你拿另外一台笔记本上面GHOST过后装程序。(驱动不要装)装完重启断电。。把硬盘拿回去装上去。。看能不能进去。。如果能进去再一个一个装驱动。。。装到那里蓝屏死机那就是那里硬件有问题了。。。不知道LZ能不能看得懂不?

网友:
挡滚动条一般都是外设   查下网卡   还有待机正常吗

网友:
不修了  报废好了 折磨很了  就轻松下

网友:
这种机器情况一定要先排除软件 的问题,用纯净版的系统都要试试了

网友:
13寸那个用联想的纯净版装蓝屏未知硬件错误NTDLL;装WIN7可以,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刚刚卖了,不知道会不会找回来,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吧。
神神舟的做WIN7都出问题,郁闷了,人家钱都交了等拿机器呢

网友A:
新机寻求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
相对比较难修,不确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寻求厂家的技术支持

都是旧机器,收的二手

网友:
这种问题太烦人了,只得自己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