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求解

楼主(2013-03-29):
ZQSA上电南桥要满足什么条件?各位大侠指导下。

ZQSA

网友:
EC又要那些条件

网友:
什么问题 是不触发吗 ???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什么病要说明原因  叫别人怎么给你解释

网友:
HM55上电条件?那个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就是待机条件都满足了,3vpcu 5vpcu 15v  都有了 也不上电,EC没有动作,不知道是不是EC 程序有问题,手头没编程器

网友:
谢谢,叫人帮忙刷了个EC程序,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