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指导 HP M1522NF 机子

楼主(2013-03-29):
HP M1522NF 插上数据线,电脑监测不到设备,也不弹出提示安装驱动什么的,机器通电,面板无显示黑的,貌似屏不亮,拆下监测,以为三极管虚焊,拆下焊上,通电二极管灯也亮了,但是上面无显示,本人不会修打印机,请教各位大侠,给指导,是哪里的问题。是面板还是主板,还是电源板(通电开机,马达转动,电源板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主板主芯片虚焊了,要做BGA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