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又是通病

楼主(2013-03-29):
那几个电容真难换 不知道脚对到了吗还有没有好办法 这个看起来好不安全的

网友:
用的是6个330的电容吧

网友:
那就用线连啊 不会难倒维修的大侠们的

网友:
为什么不把主板刮开。。。。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东芝M900,动一下机器就假死,画面卡住,键鼠失灵,但声音还在继续,按开关关机也有关机的声音,拆开看了一下有个大电容,现换了系统还在测试,真郁闷的大电容

网友:
主板刮开。。。。或者用线连起来。

网友:
管他的 反正跑了三个小时温度压力测试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一般换好都没什么问题的,我换了好多了。

网友:
啥通病呀 都不说 就说通病

网友:
用四个330大电容不就可以了吗      还要用六个??????

网友:
这个你问大伙的吧。我有回复哦。都没时间看你修好没有。现在闲了。

网友:
在下面加个薄铁片,好搞些,也紧密些

网友:
这样的机器大电容我一般都不往下拿。cpu供电电感那里厂家预留了4个空位,可以把电容焊在那。这种问题是大电容容量降低而非短路,所以可以直接往上并电容。

网友:
飞线试试。。。。。

网友:
厂家难为情 把电容弄成一次性的为难修仙大师 换成品的电容多好啊  就是这样厂家修改 饿死通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