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d-m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13-03-29):
这个板子上的是2代内存,但是电压只有1.5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是rt8105   高端管G极电压是5V ,S极只有1.5的输出 芯片和高低端管都换了 还是1.5 不知道是哪里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各位有知道往哪方面查吗

网友:
你这应该是正常的,华硕的主板没插内存没跑码之前就是1.5V,上内存后就提到1.8V了,不要在这个方面纠结了,找其它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了   修好了  cpu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2015-07-24):
我现在有块M4A78二代内存的,内存供电也是只有1.5V,量UP7713U8没有0.7V换了后0.7出来了,但还是只有1.5V我纳闷了,那个我说下.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新手,完全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