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屏线不过电

楼主(2013-03-29):
有一台优冠900KA显示器,不过电  把电源板的线拔了  量电压都正常 接上驱动板就不过电了 然后拔了屏线  通电正常 显示白屏没有其他问题,就换了一根屏线,显示器正常了 ,过了几分钟 又不过电 ,拔掉屏线就又正常通电了。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求助

网友:
屏问题 优冠的货 真是难得一见啊

网友:
有办法修的.看下屏这边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用通用点屏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话看插屏线5V屏供电是不是没有,如果没有直接从1084拉个5V到屏供电就OK了,拉之前最好先不插屏线量下电压看他是3V还是5V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屏问题,也有碰到过是驱动板问题的。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

网友:
先试试驱动板吧!可能是驱动板供电不稳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是屏上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搞定了  ,是驱动板   屏线旁边的小管坏了

网友:
两种可能 屏上电路短路 另一种就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