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去看别的学习内容去了,把主板的资料都忘了,以前应该知道的知识,现在都模糊了,请教一下今朋友一块主板,故障触发瞬间掉电,拔下12V不掉,对地打值12V短路,主板为三项供电板,测量MOS有一组感觉和别2组有点差别,于是把上管拆了,上管D极阻值起来了,但测量上管S极的时候阻值为2-3欧,应该是表笔问题,估计是短路,于是把那个上管损坏的那一路的下管也拆了下来,上管的S极还是阻值为2-3欧,经测量,那路上下管全部为损坏,请问下,这个情况我还要把另外两路的供电拆下来测量吗?还是要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看阻值会不会起来,还是这个板应该是北桥挂了,没有维修的价值谢谢了!

网友:
这问题只要看过就不应该忘记的,明显是12短路,不用把另两组的拆下,把检测出短路的取下,再测量哪四针的插座,看是不是短路,不短路就安两个代用的场管,再测下四针插座是不是短路,不短路就上电试机吧,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这回丢人了,我把那个上管和下管换了,12V那个是不短路了,但是用红表接地,黑表测量上管的S极,不知道为什么是2欧,不知道是不是表笔的问题,结果我就没有开电测量直接送到我们这里的档口去维修去了,到了档口好像是不掉电了,但是不跑码样的,结果他就是那里左测右测还用表笔在CPU供电MOS那里刮来刮去,估计是在找有没有断线类的,结果我出去买了下东西没看到怎么修的,回去时已经修好装机了。哈哈,后来回来看了一下好像动了内存供电的MOS管,但开始我看他测量的时候内存已经出来1.8V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搞了什么花样就好了,呵呵,现在我取下CPU测量上管的S极阻值还是为2欧,这样也可以,估计是表笔坏了吧!

网友B:
哥们,你这发的贴!   “但测量上管S极的时候阻值为2-3欧,应该是表笔问题,估计是短路"你的意思是表笔误差呢,到底还是短路呢!  好矛盾额!   哥,蛋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回丢人了,我把那个上管和下管换了,12V那个是不短路了,但是用红表接地,黑表测量上管的S极,不知道为 ...

要是表坏了,我也只能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发的贴!   “但测量上管S极的时候阻值为2-3欧,应该是表笔问题,估计是短路"你的意思是表笔误差 ...

不好意思让你有点晕了,我这表笔什么都不点两个对接有2-3的阻值,现他的主板维修好了,我一笔接地一笔接上管的S极,还是和开始没修前一样只有2-3阻值,实际我估计是0欧,不知道为什么短路也可以正常开机,你说万用表有问题也不太可能,我用这个表测量别的主板上管的S极也是有几十欧到100欧以上的阻值的。安理说应该不能正常使用的,所以自己也有点晕了!

网友:
北桥 阻值本来就不大

网友:
哥你表笔误差都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让你有点晕了,我这表笔什么都不点两个对接有2-3的阻值,现他的主板维修好了,我一笔接地一笔接上 ...

哈哈!买一个好点的万用表,误差很小的,两表笔对接,直接是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