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警告如何处理

楼主(2013-03-29):
开机出现警告
HDTune截图如下

能修复么

网友:
难修复啊!我也有一个!

网友:
把重要资料一出来,准备换硬盘~~

网友:
硬盘帮风扇?怎么用?

网友:
换盘吧   用不了多久

网友:
换盘吧,修不了的。盘的话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可靠,希捷的我返了好几块了。西数蓝盘返的少点,但是有一个毛病,用一段C盘的数据可能就没了,出问题的几率在1/10(本地一个经销商的几率和我的很接近)。日立的盘噪音太大,特别是用在本上很不合适的,安静的晚上很烦人的。都不知道用啥了。

网友:
在保就去送修吧。过保了就找维修的跑自校准吧

网友:
用PQ分区软件把那点坏道隐藏看看行吗。

网友:
绑风扇?????求解  ??
硬盘槽能放下吗???

网友:
简单进PE修复,然后重新分区!。。。。。。做系统,不过希捷硬盘有的很水,、、、WD一般很好用的!质保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个8CM的扇叶  在硬盘背面 用网线里面的丝穿过风扇4个洞 等于把硬盘绕一圈那线 反正你想法固定就可以了  ...

谢谢老哥         长见识啊

网友:
最好换一个硬盘

网友:
用这个软件测试的并不是很准确,用MHDD试试,而且也有修复的功能

网友:
先用软件修复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吧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 然后再用硬盘再生器试着修复一下

网友:
扫描坏道屏蔽,要么换盘

网友:
换新硬盘吧,都出现红色的提示了

网友:
我的硬盘无法格式化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