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4N68的板子,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3-29):
一块华硕M4N68的板子,各电压正常,复位不跑码,刷BIOS无效,求助中。。。。

网友:
什么意思,没复位?有复位不跑码?你没说清楚呀.

网友:
  加桥吧,不行就废品

网友:
是有复位不跑码,加焊桥。

网友:
cpu换了吗  换了试试

网友:
呵呵,昨天做了桥,好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3-10-24):
我加焊一下南桥旁边的的电容后点亮,本来电容1.1V,加焊后3.3V正常,开机点亮。就是只能撑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