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神舟A550-I7插无线网卡不显示

楼主(2013-03-29):
前几天碰到一台神舟A550-I7    插无线网卡不显示,换网卡没用,刷官网最新BIOS没用

取掉无线网卡一切正常。 恢复BIOS,再插无线网卡,能开机,一切正常,再关机就又不行了。

后来是售后解决的,换了板子。

今天又碰到一台一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通病在这里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器,我最终换无线网卡解决

网友(2014-07-22):
应该是无线网卡不兼容吧,多换几个牌子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