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I总线的一点事情!

楼主(2013-03-29):
目标指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0327-1-1.html
上面这个帖子竟然被加精华?完全不符合原理!明显是一个忽悠帖子!大家竟然没有看出来?是不是你们的理论没有学好?为了证实一下我亲身试验!
首先用一块好的G31拆掉DMI总线上的一个耦合电容!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当然能跑码并且能成功点亮!

再来拆掉同一对的另一个耦合电容!

结果是不能跑码了,但PCI依然能正常复位!

接着装回第一个耦合电容留空第二个看看又是什么情况!

结果当然能正常跑码点亮!

最后多余点装回所有电容!

DMI总线接口中文名叫直接媒体接口,采用点对点直接通讯!其实和PCI-E是一样地总线类型!不会因为缺少一个电容而停止工作!在中间那个试验中缺少两个电容不能正常跑码是因为同一组的数据线损坏严重,如果能把同组其余两条直连的也切断"估计"也能正常工作,只不过工作在降速状态!意思就是像PCI-E 16X接口装上PCI-E 1X设备也能正常工作那样 !
Intel有南北桥的主板正常触发后先开启各路供电然后PG到达南桥再由南桥发出PCI复位各个设备包括北桥,PCI复位前北桥是不在工作状态的!也就是DMI总线都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那么DMI总线怎会影响到主复位?

补充内容 (2013-3-31 00:24):
怎么这也加精了~~!这个自动加精制度应该取消!

网友(点评):
精华是系统自动加的,你说的问题我那天就在他那贴里回复了,并不是说基地的学员就牛,你们太过激了

网友(点评):
其实你所做的实验没意思,DMI总线由两条RX跟两条TX组成一组,两条同时工作时为2GB/S的速度,而且拆掉一个为1GB/S,而你所说的DMI总线不会因为某个电容而不工作,只是你没拆到差分时钟对的电阻或DMI_BIAS的电容罢了

网友(点评):
打错了,DMI_BIAS是外接的上拉电阻,别拍我!

网友:
哎,这年头,灌水的人多了去,还是楼主有心,把那个帖子推翻了,不错啊,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精神

网友A:
   貌似我遇到过  PCI-E 槽旁边主板耦合电容脱焊一个导致不认独立显卡

网友B:
呵呵    难道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加精华吗。。。。。。。你真单纯啊。。楼主

网友C:
这个有电路图吗?证明这个电容是DMI总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遇到过  PCI-E 槽旁边主板耦合电容脱焊一个导致不认独立显卡

等电脑上再发一些好东西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难道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加精华吗。。。。。。。你真单纯啊。。楼主

当然知道问题所在!但也不能无中生有误导群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电路图吗?证明这个电容是DMI总线的。

有经验的人看走线规律就能看出!不信自己找块看看!

网友:
确实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那个贴称精华那我这个贴该算是什么?不再说我不给脸管理们!你们表面上做事太不认真了!这样做事我们这些大白菜怎么进步?你们要知道你们做到现的知名度不容易!中国就这么一个比较高技术全面的论坛企业,凡事要严谨才能长久!

网友D:
helongcomputer  其实你所做的实验没意思,DMI总线由两条RX跟两条TX组成一组,两条同时工作时为2GB/S的速度,而且拆掉一个为1GB/S,而你所说的DMI总线不会因为某个电容而不工作,只是你没拆到差分时钟对的电阻或DMI_BIAS的电容罢了

请看我贴最后所说的!这贴所做的实验完全是按照那个贴所说的情况模拟!我只想推翻掉了一个电容全板无复位之说,也想大家认真点学习一下原理!
也请问系统用什么依据评定为精华?

网友(点评):
全板无复位,是那楼主没装真CPU导致的吧。

网友E:
请教一下
有些图纸上DMI总线没有耦合电容。不清楚为什么有,为什么有些没有。
还有PCIE上有些只有发送的才有耦合电容。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高速线路上的电压是如何接收,以及识别。

网友F:
楼主太激动了
DMI或者HUBLINK总线断线导致PCIRST#正常,无CPURST#的,多的去了。
从2001年修板至今,至少有10片以上。

你可以多找几个板测试,INTEL芯片组,把南北桥线 割掉几根,再测CPURST#。。。

另,精华,是hyuan加的,他是普通会员,不知为何可以加精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激动了
DMI或者HUBLINK总线断线导致PCIRST#正常,无CPURST#的,多的去了。
从2001年修板至今,至少 ...

正确!!
请版主看清楚!
DMI总线有问题PCIRST正常而导致无CPURST有问题是正常问题!
我这个贴所要证实的是DMI总线不会导致没有PCIRST!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确!!
请版主看清楚!
DMI总线有问题PCIRST正常而导致无CPURST有问题是正常问题!

无PCIRST#可能是楼主没装真U导致。
另外加精华是普通会员HYUAN。。。不知为什么普通会员可以加精华,正在研究论坛是否有漏洞

网友:
很多贴子都没多大意义的都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有些图纸上DMI总线没有耦合电容。不清楚为什么有,为什么有些没有。
还有PCIE上有些只有发送的才 ...

这个问题看来是比较复杂的!结合耦合电容就是一个隔离直流的器件我个人了是不同的南桥和北桥之间的信号衔接接口需要!也应该是一个规范设计问题吧!譬如说G31或者G41等北桥能配套使用ICH7,但他们俩的接口电压不一样,那样就需要这个耦合电容来隔离直流电压让信号能顺利通过!如果北桥使用了原配的945之类的话因为本来设计的接口电压就是一样地所以就不需要这个耦合电容!至于PCI-E上的电容其实每条线都有的!一半在主板上另一半在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PCIRST#可能是楼主没装真U导致。
另外加精华是普通会员HYUAN。。。不知为什么普通会员可以加精华,正在 ...

那个贴里搂住说时钟条件具备!也就是说CPU供电已经正常!那么也应该有PCI复位!

网友:
谢谢大侠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F:
你真看的仔细啊。呵呵他们正在找那个板恢复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真看的仔细啊。呵呵他们正在找那个板恢复测试。。。

不用测了!除非是MSI那样有专用MS-X开机复位芯片的主板!否则没有可能!你也是大师级,没有理由不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测了!除非是MSI那样有专用MS-X开机复位芯片的主板!否则没有可能!你也是大师级,没有理由不了解!

就算DMI全断了也不会导致无PCIRST#的。。。。。这个是肯定的。呵呵。我问过了他们是说没有CPURST#。写成没PCI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算DMI全断了也不会导致无PCIRST#的。。。。。这个是肯定的。呵呵。我问过了他们是说没有CPURST#。写成没 ...

我还看到了一句是PCI A15什么的?

网友(点评):
那就不清楚了。不用较真啦。精华是系统自动的。。。

网友G:
这位LZ真有意思,还跟饼哥叫上真了,非常赞赏LZ对技术一丝不苟的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位LZ真有意思,还跟饼哥叫上真了,非常赞赏LZ对技术一丝不苟的精神

电器维修需然不是一门什么高尚职业!但也要执着~~,没有这份执着就不会进步,没有辩论更加没有方向,多点辩论对自己乃至别人都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要在乎输赢!得到真理才是重要!

网友:
这位仁兄对技术的真是一丝不苟,这是好的。

网友:
那货补上了一颗电容好了  你拆掉一颗依旧没问题  都有事实都是真相 究竟问题在哪

网友(点评):
看了半天你看不出来呀 连饼哥都出来 纠正了

网友:
楼主对待技术真的是很用心,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很佩服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发帖说明了。。你说的没有错。有些板真的像你说的 拆了耦合电容不跑马但是依然有复位。。。但是我那块少了耦合电容就是没有复位, 你看看帖子先吧,如果真要做的完全的查清楚原因的话。欢迎礼拜天来我们学校做实验。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longcomputer  其实你所做的实验没意思,DMI总线由两条RX跟两条TX组成一组,两条同时工作时为2GB/S的速 ...

对于之前那贴里所说的补好DMI总线的一个耦合电容修好了板,在群里看到他贴子的连接我就回了反对意见,,在我们远程群也说了同一个问题,但是没人回应就不了了之,主要是你们针对精华贴太过于过激了,同时对你这句话:电器维修需然不是一门什么高尚职业!但也要执着~~,没有这份执着就不会进步,没有辩论更加没有方向,很赞同,无论是以前修电器,还是现在修电脑,一直对不明白的问题故障很执着

网友(点评):
注意一点!我重点并不是精华而是事实!很高兴也有人和我一样执着!谢谢!

网友(点评):
还有让我感到无语的是为何整个贴的回复只有你看出问题?

网友:
高手过招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器维修需然不是一门什么高尚职业!但也要执着~~,没有这份执着就不会进步,没有辩论更加没有方向,多点 ...

通过楼主的拨乱反正重新巩固了下认识:DMI总线只会影响到CPURST#的产生,不会影响到PCIRST#的产生,PCIRST#产生的条件还是南桥的供电、时钟和2个PG

网友:
学习了,真理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
楼主的一句“PCI A15什么的”很有震撼力啊~
细心与执者的分析能力。

网友H:
我一直印象DMI总线引起的故障是有CPURST#不跑码,少颗电容跟PCIRST#确实没有关系

网友:
不同品牌的板子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点评):
你的理论知识一定要再加强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印象DMI总线引起的故障是有CPURST#不跑码,少颗电容跟PCIRST#确实没有关系

以我所了解的来说,DMI总线应该不会导致无CPURST#,饼哥说很多都会,我也想不明白,CPURST#是北桥本身的供电时钟正常后,收到南桥发来的PLTRST#,延时后发出CPURST#,其中PLTRST#是南桥单独走线上拉后发到北桥,也跟DMI没关系!DMI总线应该引起不跑码,CPU的ADS#寻址是发到北桥,然后北桥经过DMI总线到南桥的·

网友:
为了不灌水说几句吧
dmi总线不与cpurst#有任何关系!!!!前面几位大侠说dmi会有发生影响cpurst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在坛子里搜了一下,只找到845的资料,所以特意上intel下载了945G的资料,各位自己参详,其他不多说了:
Host CPU Reset:
The CPURST# pin is an output from the (G)MCH. The (G)MCH
asserts HCPURST# while RSTIN# is asserted and for
approximately 1 ms after RSTIN# is deasserted.
HCPURST# allows the processor to begin execution in a known
state.

补充内容 (2013-4-3 10:39):
cpurst就是一个高低电平直线,需要用示波器?点评的朋友,你见过dmi的真实波形吗?像我这样花万多块看看再说话吧,dmi属于差分信号脉冲,差分信号不以地为参考,cpurst属于以地为参考的高低电平,两者根本毫不相干

网友(点评):
dmi总线与cpurst#的关系 用示波器看cpurst#可证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以我所了解的来说,DMI总线应该不会导致无CPURST#,饼哥说很多都会,我也想不明白,CPURST#是北桥本身的供 ...

正常理解是这样,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表面,还有内在的譬如南桥和北桥都准备好了之后会不会检验一下DMI的通讯情况是不是良好再发出CPURST呢?这个问题我无从得知!所以我也认为这个可能性的存在!
我还是过一块技嘉的应该是H55板不触的问题,BIOS挂接在桥SPI上,PWR开关接到IO,按理由应该BIOS不参与触发!32K正常,按下开关IO有信号给桥,但桥不返回SLP3!以为桥坏换桥无果,最后没有办法刷一下BIOS,结果就是BIOS问题!之后抱着怀疑的心理刷回原来备份下来的BIOS也是不行才证实与BIOS有关,还试了装上空的Flash,也能触发!刚通电的时候示波器量每个脚都没有波形!真搞不懂!
一直注视着硬件层面,其实软件内部的微指令也有很大关系!就这个DMI的例子里!其实我之前也不敢100%确定DMI和PCIRST没有关系,因为PCIRST前北桥还没有处于工作状态,那么DMI总线上只有南桥的一边在工作,有这个想法我才会做这个定论和后来的实验!万一如果北桥在得到各个供电满足后就会启动DMI,南桥再校验DMI总线是否正常再发出PCIRST,那么那个贴就正确了!
为什么我对月饼所说的是没有CPURST没有否决呢?原因有二!
一、以他的资深水平我个人估计不会编一个没有理据的故事!
二、也是我个人见解,PCIRST后已经满足了南北桥所有工作条件,那么会不会在它们之间有一些微指令等预先通信呢,会不会有了这个正确的通信后才发出CPURST呢“猜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估计要主板厂家设计团队才能有具体的资料!举个例子,很多笔记本的H55更换后导致CPU工作不正常,非要刷BIOS才行,这个是否可以说明它里面有些什么指令代码之类的存在?还有看到H65的BIOS会引起没有CPU供电,这些问题都是很难预测的!只有靠有心人士慢慢实验!我难听点时座收渔人之利!HoHo!

还有天地漂流所给出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厂家不会把所有内部资料全部放出来!很多机密文件不会流出!像845芯片组竟然有山寨板支持775的U,G31芯片组装478的U,这些Intel都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中国这个富有特色的国家才有这样的人才搞出这些名堂!所以我看这些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实际还需自己实践!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只有实践才知道!

三更半夜了!刚收工停手又打了这么多字真辛苦!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电脑上再发一些好东西你看看!

哎,这年头,灌水的人多了去,还是楼主有心,把那个帖子推翻了,不错啊,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精神

网友:
其实坛子里都有不少懂得芯片工作顺序的高手,不知为何明知错误还要继续.
每一个芯片都是先确认电压OK,模块工作正常,然就会发出复位或接收复位,其次逻辑模块才会工作,可能intel特别一些先使总线工作了读取cpu电压设置值再去调整vid,但是首先要明白,cpu供电同时也为北桥供电的,供电正确后不发出复位,cpu如何设定内部的gpio?不会傻得在cpu内建另一个处理的专用逻辑吧?就当intel特傻,在电压正常后开启dmi模块读取工作参数到北桥,但cpu没有复位,如何处理与北桥之间的超速总线的数据?又不会超傻的再内建一另一个复位之前的超高速数据处理结构来处理复位前的工作吧?

期待真心研究芯片内部工作原理的真正高手拍我一大砖头,而不是信口雌黄,随便说什么波什么经验的在乱说,自己都不能确定或者说没有实践过的就闪到一边灌水去!!
敬佩楼主

网友:
如果我本人没有说服力,那么intel有说服力了吧?

网友J:
如果楼主所指的那篇帖子没有捏造事实的话,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了毕竟板子已经修好了。我想说的是楼主已经透彻了解了ICH的所有信号和工作时序吗

网友:
而且楼主的实验室100%的严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正常理解是这样,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表面,还有内在的譬如南桥和北桥都准备好了之后会不会检验一下DMI的 ...

好吧,因为你这个回复审核了,所以没有看到,就麦生的这个回复,我空余时再用示波器确认下实际板子是先有dmi信号还是先有cpurst信号.从实际出发我想是最有力的说明.毕竟如你所说,资料并没有明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吧,因为你这个回复审核了,所以没有看到,就麦生的这个回复,我空余时再用示波器确认下实际板子是先有dmi信 ...

那就劳烦了,我想试也没办法,波波不给力!还是你的高端设备比较爽!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权威性的结果!不过建议多用几张一线牌子的板,还有不要用那些有专用IC负责时序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楼主所指的那篇帖子没有捏造事实的话,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了毕竟板子已经修好了。我想说的是楼 ...

我绝对不能透彻了解!捻点皮毛已经过了!但事实是如我所说!大家手里都有主板,不信可以自己试验!你怀疑我的试验严谨性的话请给出理据!但不要给出像一个版主说的我的是普通版他的是品牌机板那样牵强的理由!起码也要有像天地漂流那样有力的理论说明!

网友:
要查呀,总线很重要。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第一:先佩服LZ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板卡的认识和个人见解
第二:说白了,小弟也是从学校出来的,初中文化,从涉及到此行业,从12年5月初到现在也快近一年时间了,小弟12年11月去基地学习的,说实话,基地东西时能学到,但是说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说修板修成什么样子,包括讯维的杨总在我没去基地之前,就对我说过了。现在我修板也就简简单单的问题搞搞。呵呵,咱老徐也说我大意。
说明一下。小弟回复LZ并没有其他用意,只是看到LZ如此的对技术这么执着,这是我从学校回来后,多么渴望的事情,每当遇到一块难题,能自己解决那是多么爽快的事情!!

网友:
楼主善于钻研,倘若是迅维学员系统的学习一下那就牛了,更为你加分!

网友(点评):
我绝对不认为在迅维能学出什么水平出来!HoHo

网友(点评):
实地学员我不知道,远程的说真的学得多牛B,认识多深那是不可能的,对于零基础或有电子基础的,学一些原理,主要是维修思路,象C1-07循坏代码为IO缺少时钟,C7一般为PS/2电路,CF为RTC电路……这些思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难道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加精华吗。。。。。。。你真单纯啊。。楼主

看透而不说透

网友:
维修想学到麦生和天地漂流同志的水平,没个6级英语+专业英语是不可能达到那境界的,我充其量混混骗口饭吃足已。今天是BIOS不参与触发,明天BIOS有问题不触发,后天BIOS不正常无CPU供电。后天的后天没了VID,直接SMB总线确定CPU供电。

网友:
饼哥2001年就修板了 也难怪懂的这么多。多多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理解是这样,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表面,还有内在的譬如南桥和北桥都准备好了之后会不会检验一下DMI的 ...

我看过inter的白皮书说是北桥收到pLT_RST#后先要校验DMI后在出H_cpurst#的。 但是我做过实验把dmi搞短几根,照样出H_cpurst#。至于6系列的主板bios会导致不出cpuvcore电源【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6系列inter采用了新cpu电源管理技术 svid】我个人有修到过hm65导致不出cpu电源的,bios引起的还没修到过有听说过。 下面有个关于inter关于svid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理解是这样,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表面,还有内在的譬如南桥和北桥都准备好了之后会不会检验一下DMI的 ...

按常理来说,北桥在得到PLTRST#之前不会去验证下DMI总线是否能够正常通信,智能芯片在得到供电,时钟,复位之前是不会工作的,就象天地飘流说的,厂商不会傻的在内部再建一个逻辑去完成这个工作,毕竟DMI总线跟上电时序没关系,不工作表现为不跑码跟验证DMI总线不正常不发出CPURST#表现为无CPURST#没啥区别,当然不排除在北桥得到复位后,发出CPURST#之前先跟南桥通信下,能通过DMI总线收到南桥发回的数据通信后再发出CPURST#,但我试验了从945 G31 G41七块板割断了所有的DMI总线,都是有CPURST#

网友(点评):
试验这些功能我感觉用Intel原装主板试比较妥当,可能只有Intel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时序设计生产!譬如很多 原装主板都是不上U不让触发的,在CPU上有这个功能定义的引脚!但其它牌子主板却不会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能否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