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进系统找不到电池

楼主(2013-03-29):
    进系统找不到电池,听客户自己说他换了同事的电源换上去也认不到,插外接电源可以开机,但是找不到电池设备,也冲了不电,我量了电池口电压,是0V.0V.3.3V.3.3V.3.3V.0V.0V.最后2个是接地,所以0V,前2个不知道电压,请问这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充电芯片坏了,但是充电芯片坏了也不会引起认不到电池,除非电池本身坏了,但是这电池插口的电压是正常的吗,请教碰到过的大师帮忙解决下

网友A:
电池坏了 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联想芯片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 换一个看看

他拿他同事的笔记本电池换上去问题依旧。

网友:
这个图纸上第1.2脚有3.3v电压,但是Q45有19v输出无3.3V电压产生,我打算换个q45下

网友:
打下3.4脚的阻植,跑线,另外看能不能装上电池测下Q45,再查它的开启条件,

网友:
唉 遇到一台烧了62541的换了能开机了 但是报电源电压低,,之后换了充放电不报错了 但是不充电晕,,插电池进系统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就和插拔电源一样。。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