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海尔32寸液晶电视冷机不亮,开热了就亮

楼主(2013-03-29):
海尔32寸的液晶电视
一开机不亮,测得高压24V,EN:2。0V
插着电源一段时间后,再按开机键就亮了
此时测得高压:24V,EN:2。3V
亮了开多久都正常,高压包,场院管,高压芯片全加焊无果
这机好重,不知道是不是灯管接触不良还是怎样,没着现在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修过n台了

网友:
啊?电源板?

网友:
不可思议啊,具体是哪里?电容没爆表面都正常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电视有一种东西叫做寒管,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点评):
那叫行管,是行输出电路的开关管。

网友:
电源板电容容量变小了,充电慢的结果,把滤波电容换掉吧

网友:
几个2200的电容都更换了试试

网友:
感觉是5V的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液晶电视现在修一台能赚多少钞票~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下,电源初级有2个22u电容,更换即可排除。

网友:
应当是电源供电质量不好,,

网友:
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2个50V2。2U的电容是待机5V的电容,不管亮不亮,待机5V都是正常的
现在测得不亮的时候24V,12V都没有了,好像是保护了一样,我把24V,12V的电源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了整个电源板都不行,郁闷了,不是电源板问题啊

网友:
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那有可能是灯管的人问题了。

网友:
供给CPU的工作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不是电源板?那就查看5v给主板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按开关受控制,指示灯变色?都正常?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检查PFC电路,应该是PFC电路没工作造成无24V输出

网友:
检查PFC电路,应该是PFC电路没工作造成无24V输出.

网友:
把12v和24的几个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可以自检,你看下开机5V正常不,你可以单修电源板代负载试试~给P-NO一个信号看其他几组电源正常与否,背光板也可以单独测试!供一个24V在给一个信号让背光板工作看下背光源会不会光!

网友(点评):
最大的那个电容的电压就是PFC电压

网友(2013-05-24):
建议检查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