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15寸双灯管液晶显示器 但灯管可以点亮,双灯管无法点亮

楼主(2013-03-29):
玛雅15寸双灯管液晶显示器 黑屏无法点亮,测试低压没问题,肯定是高压有问题了,就换了个高压条,但是奇怪的事情是,换双灯的高压条,无法点亮双灯管,但是用单灯的高压条可以点亮任何一根,并且可以使用,就是一边的亮度不够,
我以为是双灯管老化了,电压不一致造成保护,所以今天又拆掉了外壳,把高压条换成了双灯的,并且在外面接了2根灯管进行测试,没想到竟然无法点亮2根灯管(灯管之前测试过,2跟都是正常的)。没办法下手了,不知打有不有人遇到个这个情况?给个思路看看!

网友:
所以今天又拆掉了外壳,把高压条换成了双灯的,并且在外面接了2根灯管进行测试,没想到竟然无法点亮2根灯管
明显的 你换上的双灯高压板是用问题的  如果我没理解做的话!!
他的灯管估计也有问题!!!
还有你用单灯高压板测试时 使用的原电源板吗?
可以考虑下电源部分300V 大电容电压不足 你自己测试下!!!

网友A:
灯管坏了果断的换灯管吧~

网友:
我换上的双灯高压板是没有问题的啊。
用单灯跟双灯高压板的时候,都是使用它的原电源取电的,没有换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了果断的换灯管吧~

问题是,我测试的时候,是接的另外的好灯管啊,也无法点亮,换上去不一样无法点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测试的时候,是接的另外的好灯管啊,也无法点亮,换上去不一样无法点亮啊

果断的拆屏,你会发现灯管神奇的变黑木耳了~

网友C:
灯管坏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的拆屏,你会发现灯管神奇的变黑木耳了~

估计你们还没懂我的意思啊,我用另外的高压板,和另外的好的灯管来测试,双灯管还是无法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坏了   换吧

估计你们还没懂我的意思啊,我用另外的高压板,和另外的好的灯管来测试,双灯管还是无法亮啊!
我怀疑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呢

网友D:
原电源板+原双口高压板+原灯管=点不亮
原电源板+新双口高压板+原灯管=点不亮
原电源板+新单口高压板+任何一个原灯管= 点亮
原电源板+新双口高压板+新双测试过的好灯管=点不亮
我总结的不错吧
这样看只有电源板没换过(有可能是电源板的 300V电容电压不足!!)
关键是点不亮时电源板各电压是否正常 有无跳变现象!!
要是电源板没问题 那就是你换上的新双口高压板  和原灯管都有问题!!
建议再新换个双口高压板和新电源板把老双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电源板+原双口高压板+原灯管=点不亮
原电源板+新双口高压板+原灯管=点不亮
原电源板+新单口高压板+任何 ...

只能这样先试试了

网友:
祝你好运!!!
好了回来 说下问题所在!!!

网友:
今天没事,又拿出来搞了下,
这个是自己试机的时候用的,所以一直接的是单灯的,就是下面半截比较暗,今天越看越不爽,就拆开再搞
我把电源板换掉试过了,2个灯管都可以点亮,完全正常,看来还真的是电源板的问题
换掉所有的电容,问题依旧,最后发现,原电源板上面的高压部分的高压板有一个引脚黑了,焊点也有点黑,二话不说,直接拆掉高压包和电容,再外接2灯高压板,一切正常,看来还真是高压部分惹的祸,
告诫童鞋们,以后换高压条,记得把原电路上面的高压电路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