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用会白屏求解!

楼主(2013-03-29):
联想LXM-L190H用会白屏,个路工作电压也正常,怀意屏电路有问题,请高手看看,该如何检查,本人不会修屏电路,发上几涨图片。G:\相册\5.jpg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

网友A:
看描述地有元件过热老化,用风扇吹着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地有元件过热老化,用风扇吹着试试

应该是风枪吧大哥,有些电容老化,会造成刚开机白屏,重启几次就好了,但是你又量不到任何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风枪吧大哥,有些电容老化,会造成刚开机白屏,重启几次就好了,但是你又量不到任何问题的

上面5V 12V都有啊!,能听到电感有断断续续响声,原件过热没感觉到!没图纸,不知该咋测,还有方法找到坏的原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地有元件过热老化,用风扇吹着试试

停半小时开机,能好几分钟,就白了,再开还是白,有事开机2 3秒是好的,接着白,!

网友:
这个一般是屏背板上的升压芯片坏了,发热造成的,找个一样的代换了,就行了。

网友:
把屏供电5V电容换掉试试 不行直接 拉个5V到屏供电

网友C:
先改通用版试一下,在确定是不是屏的事,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改通用版试一下,在确定是不是屏的事,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

这个要试下,先确定问题在哪,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