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本,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或重启后没反应。

楼主(2013-03-29):
联想旭日 410a 本,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进系统、BIOS、U盘启动都没问题,在系统下运行都没有问题,就是在电脑关机或电脑重启时,屏就不亮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强制关机还可以。必须断电后再过段时间(大概一小时左右)又可以开机,一关机或重启,又不行。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另求联想旭日410a  BIOS 一个。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可能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是7300的显卡吧

网友:
大小键切换有了吗  显卡比较多一点吧

网友:
接稳压电源看电流跑哪了,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