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时钟时有时无

楼主(2013-03-29):
华硕P5KSE,主板有时候不复位,有时候复位不工作,全板的供电正常,主板的时钟芯片供电3.3,开启信号3.3,晶振1.5都有,但是发出的时钟给CPU的一直有,但是给IO和PCI的有时有,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晶振也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求助思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先换了在说话

网友:
同样寻找答案,一般不跳码,我就不修了,换板。

网友A:
ASUS P5系列主板的通病就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P5系列主板的通病就是时钟芯片坏.

噢,还有这么个说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