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做系统

楼主(2013-03-29):
求各位高手教教吧!   以前的老机硬盘,用光驱和优盘PE都GO不去系统。听同行说有终极做系统的方法,请教!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到别的机子上GHOST啊 然后装回去解压

网友:
二楼正解,自古人才出二楼

网友:
自古三楼是神人

网友:
放到别的机器上装,在解压。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放在其他电脑上把系统复制进去。然后装回电脑解压安装!!!!

网友:
网络GHOST,有点技术含量的,但会了会很方便的,由其是对一些SONY 的小本。

网友:
楼上正解  这种方法好像不是终极的装系统吧  楼主你同行忽悠你呢

网友:
用最原始的方法,完全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