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点火回路

楼主(2013-03-29):
本人新手,先上图!今天碰一G460,待机0。002  经检测VL有5V    VS有18V多,没有MAINPWON,ACON,+5VALW,PACIN有2。8V  PU10B6脚3。3V 5脚0V  看来PQ3给拉低了,看论坛上有人讨论MAINPWON跟+5VALW哪个先出来,但本人未找到结果!
然后把PD10旁边的电阻PR137短接,至此机器修复!
不过本人也不太明白,特在此请教高手,这样机器会不会不稳定,还有3、5V开户信号MAINPWON跟VL的关系。PQ25是如何拉低使PQ3不导通!
新手发贴,不知道图片能看清不,请谅不到之处哈!

网友:
直接将这颗电阻短路,肯定是会影响稳定性的,
个人感觉是会影响开启的时间,
这样多次开机或许就开不了了...

网友:
呐电压怎么没过来呢。量阻值正常呀 --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把PR137短接机器能修复,5脚0v。6脚3.3v。那么比较器7脚应该输出低电平的,好像5脚连接的是VS两电阻分压的

网友:
PQ25是NPN管高电平导通,PQ3是N沟道,G极接地,PQ3截止

网友:
PR137是上拉电阻,短接怎么会好呢

网友A:
PR137短接真的能修复?可能性不大,不过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B:
这个是保护电路,你这个样修复,失去了保护作用有风险,lm393是个电压比较器,主要检测各路供电是否ok,当7脚是低电平时,保护隔离启动,后集无电压,你短接了这个电阻,相当人为的加了个高电压,所以开机。应该检测lm393和他外围的电路

网友:
  你等期待着机器在保修期 别出故障,不然肯定烧后面

网友C:
楼主思路本来就不清
PACIN有2.8V 还说是PQ3拉低
PU10B 6脚的电压来自B+经PR22 PR24两个499K分压所得
你+5VALW正常 更确实是B+这一路有问题 短接PR137是人为抬高ACON 、MAINPWON  如果PU10B 6脚大3.3V抬高也无所谓 …

网友:
都是高手啊,云里雾里

网友:
我也不懂,我也经常像楼主那样搞的,好像也没见有反修的样,只不过这样修出来的机器心里多少有些不满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R137短接真的能修复?可能性不大,不过值得深入研究

比较器393 v+大于v-输出悬空电压,需上拉。

网友E:
首先PACIN是在VIN电压大于17.2的条件下,通过比较器开漏输出9V的PANIN,PACIN经过电阻加载到PQ3的G极,使
PQ3导通,PR23与PR24形成并联,故R总变小,R总通过公式计算为145.3K,然后与R22分压,如果要产生ACON,B+的电压不得低于14.6V,所以此处检测B+电压,如果B+有短路,电压会变小,PU10B 5PIN<6PIN,所以不能产生AC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本来就不清
PACIN有2.8V 还说是PQ3拉低
PU10B 6脚的电压来自B+经PR22 PR24两个499K分压所得

额,我就是说+5VALW没有才使PQ25截止了呀,正常应该是PQ25导通,PQ3截止PU10B 5脚有B+过来大于3。3V分压

网友F:
把PR137换了就好了,我以前修到过一次一模一样的故障! 这个电阻容易不良,起上拉作用的,你直接短接肯定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保护电路,你这个样修复,失去了保护作用有风险,lm393是个电压比较器,主要检测各路供电是否ok,当7 ...

+5VALW不出来导通PQ25,PU10B的5脚会被PQ3拉低吧,PU10B7脚就是低电平了,所以MAINPWON不出来,LM393外围电路会影响+5VALW么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PR137换了就好了,我以前修到过一次一模一样的故障! 这个电阻容易不良,起上拉作用的,你直接短接肯定不 ...

呐6237旁边的PR146上一端VL有,另一端怎么也没有电压呢- -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呐6237旁边的PR146上一端VL有,另一端怎么也没有电压呢- - -

你可以查下393 第5脚和第6脚电压,就知道7脚有没有输出了,7脚如果没有开漏输出,肯定是7脚拉低了,那就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了。上拉电阻确实有坏的,不过坏的不多

网友:
那PQ3G极有高电平PQ3导通,不会拉低393第5脚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393 v+大于v-输出悬空电压,需上拉。

对啊   我想明白了  也就是算PR137起到上拉的作用  如果短接根本达不到目的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PACIN是在VIN电压大于17.2的条件下,通过比较器开漏输出9V的PANIN,PACIN经过电阻加载到PQ3的G极,使
P ...

你讲得太透彻了   幸好我基础不错,读一遍就懂什么意思了  。加我好友,常联系qq308580803

网友:
+5valw怎么回事没明白

网友:
我的图纸怎么和你得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 就不要吵了,我自对这个电路分析,只是说起来比较吃力,给大家个看看这个电路的去处,到优酷搜一下仁宝的保护隔离看看,啥都明白了

网友:
这个lm393的7脚是个检测关键点如果保护了,直接挑开7脚,就可以了
,但要查到为啥保护,以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