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滚动条跑完就出现个鼠标死机!!!

楼主(2013-03-29):
我的电脑进系统滚动条跑完就黑屏 只有个鼠标在上面也不动 好像死机了 插上诊断卡正常跑马 跑到7F  把硬盘拆下来在其他机器上g系统 进PE可以发现硬盘 玩系统重启安装的时候又是跑完XP滚动条死机 和前面现象一样 难道是硬盘坏了? 主要是我没有好硬盘测试 怎么回事到底。。。。

网友:
先测硬盘 再测内存 再测显卡。呵呵 个人认为

网友:
那是灰屏无显示是吧,这个一般是内存 桥供电不足,桥空焊等,请一一查看.

网友(点评):
内存测了没问题 应该是桥 北桥吧? 谢谢了

网友(点评):
能不能使显卡的事情 集成的 刚发现进去好像有点花屏 这板子太老了 没有AGP插槽啊 还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