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 AMD集显,不加电二修修复,运气好

楼主(2013-03-29):
    刚刚一台ACER,AMD集成显卡的,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目测板子,除了北桥,其他能动的都动过了,南桥也BGA过了,BIOS ,IO,各供电芯片,等等,,,
   还是先刷个BIOS吧,不知道板子上这个对不对,但我刷进去的一定是对的。所以刷了,但还是不触发。找了个新南桥。AMD 218S7EBLA12FG 打算换换看看,但考虑到换这个比较麻烦,要是换上去不行新桥就成旧的了,,所以又先找了个KB926QF D3,分分钟换上去,开机居然上电了,装了CPU 内存一看电流来回跳变,接上屏幕显示正常。这机修得还算运气。。。
  不好意思啊,电路时序啊什么的不怎么懂,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拿着就只能先换换芯片,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大家以后多多教授电路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开机芯片坏的少,一般都是北桥和菜谱的,我都遇到过,北桥坏了,然后不触发的呢

网友:
哈哈 碰巧我的不是,我这个北桥还没动过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运气真不错呵呵,一般看到这样的我都懒得搞

网友:
修好就能挣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