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主板电源输入部分电路被烧,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和步骤

楼主(2013-03-29):
    因为使用了劣质的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烧毁后可能输出高压,将acer 4315笔记本主板的电源部分模块烧毁。见下图,符号D17。

网上查了该主板的电路图如下:

是自用笔记本,懂一点电路基本知识,现自带电池无法开机。求助各位高手:
1、该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哪里可以买到?
2、该二极管损坏后(未及时断电),是否会对其它芯片造成损坏(目测并无明显烧毁痕迹),怎样进行检测。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可以摘除不接这个二极管。如果适配器的正反方向接反了,这个二极管就首先烧毁

网友A:
先把烧掉的元器件换了   在打一下待机3 5V短不短路
二极管型号  电路图上有

网友:
现在不接适配器,用自带电池,无法开机。如果这个二极管可有可无,是不是说明其它电源管理芯片也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烧掉的元器件换了   在打一下待机3 5V短不短路
二极管型号  电路图上有

你指的是p4ssmj24pt?百度找不到任何信息哦

网友:
把烧掉的元器件换了就好了

网友:
坏 的二极管拆掉,查下保护隔离后面有无芯片短路,没有换上去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先拆掉,看看是否有短路,再不行就得依理处理了